笔记本电脑开机启动项设置

楼主(2015-01-06):
电脑启动时,出现“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提示

启动出现“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提示,说明主板保存的COMS信息出了问题,需要重置。由于电池的电压降低,导致无法保存信息,这样系统就会提示重置COMS,这时,如果主板COMS供电电路正常(也有很多电路损坏的情况),更换一块新电池即可解决问题。

解决方法:

1、如果COMS电路正常,更换主板电池就能修好。

2、如果故障经常出现,换电池没多久后问题再次出现,则是电脑主板的COMS电路故障,需要更换COMS电路中的南桥芯片等元器件,故障即可解决。

网友:
小白 小小白

网友:
F9还原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遇到过~~~~~!!!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