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7129DN求助能代换吗

楼主(2015-01-06):
SI7129DN用什么代换  谢谢

网友:
代替的不好找,不如买同型号的

网友(2016-05-30):
是啊 买同型号的吧

网友(2017-02-21):
随便找一个P沟道的小管子就这可以。这个是体积小一点的MOS管。保护隔离用的吧

网友:
这是什么地方那个电路上使用的?保护隔离上的吗,应该是一个p沟道场效应管吧

网友(2017-06-10):
p沟道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