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修理一片LGA775主机板插座

楼主(2015-01-06):
求修理一片LGA775主机板插座 60元 包好 快递我付!

网友:
你附件没有维修店???非要用快递发给远点的地方修啊!!

网友:
贴片的座子还是穿针的?

网友:
我可以帮忙哟

网友:
可能是触须弄断了吧
穿针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775座子被你搞坏了

网友:
楼主是说CPU座子吗?

网友:
换板都差不多了,加多.30块换2手板就行了

网友:
发到迅维找学员修

网友:
775的换座子成功率太低啦

网友:
迅维80块我前几个星期问过

网友:
当地怎么没有维修的嘛

网友:
专用的主板吧,要不2手的也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