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没什么事,来一发LOGO掉电

楼主(2015-01-06):
                                                  机型:东芝L202     版号:6050A2110801-MB-A05     故障:二修过LOGO掉电

故障说明:ICH8+GM965集显架构。开机过LOGO掉电,机子是有大电容,一修的补了4颗330上去别的地方没动。

一、机子开机到LOGO这段时间差不多20秒左右,CPU温度还不到过热保护的阶段,先排除了散热的问题。

二、凭经验先用示波器检测CPU供电是否平稳。如图,电流相当平稳不考虑电容了。

三、过LOGO掉电的几个可能列一下:①某路供电不稳定。②温控电路检测出错。③南桥得到条件不正常。④南桥坏了。
    965芯片组一般时序是所有供电正常以后PG相与产生CPU核心供电,接着CPU供电芯片发出PG一路用于开启CLK,另一路用于作为南桥发出PLT_RST#的条件。接着南桥发出平台复位,北桥啊收到复位以后延时发出CPU_RST#。最后CPU开始工作,平台自检。要排除以上几个故障,检修过程如下:
①排除某路供电不正常,最简单的方法是找到南桥最后的到的PWROK信号,对SLP_S3#信号,看谁先掉。当然这片英业达主板多路供电的PG都未采用(不像广达的板子),这里只能排除VCCP VCORE两路供电。为了少绕路,可以先跳过对比所有供电这个环节。(万不得已)

黄线为PM_PWROK ,蓝线为SLP_S3#_3R,这里可以看到SLP_S3#_3R与PM_PWROK信号基本上同时掉正常。不关这里的事。
②找到温控芯片,对比过热保护信号与SLP_S3#

SLP_S3#_3R先掉,THRM_SHUTDOWN#一直都有3.3V。不关这里的事。
③找到PWRBTN#信号,对比SLP_S3#看南桥触发信号是否正常。再对比RSMRST#信号,查看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都是SLP_S3#_3R先掉。也都不关这边的事。
④又到了换桥的时刻了。手里头有HBM南桥,偷懒不去测各路供电了,动手换好一颗南桥。

四、再次通电测试。已经进入系统了,检查声卡网卡未发现问题,此机修复。

总结一下:有些同行反应说过LOGO掉电难修。个人觉得过LOGO掉电对于不会用波波的确实是只能盲修了,会波波,掌握一些小技巧,这貌似也不难。

 会员1318187300鑫豆2024-10-7 10:18

网友A:
不拆原电容可以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北桥问题的。总是花瓶

网友:
楼主可谓是花了时间,这么好的帖子。收了~

网友:
这个就是桥自己掉了SLP-s3,写得太好了,

网友:
这个南桥应该会比较烫 默默看先

网友:
求波波对比的调法

网友:
对了,这个双通道对比是不是得插上两个示波器表笔啊

网友:
楼主细心,功夫深啊,装备精良,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用示波器抓波修掉电故障,确是事半功倍啊!

网友:
楼主时序很清晰啊    必须赞一个

网友:
求教怎么用示波器,我两的一样的示波器,我那个不会用

网友:
思路清晰,收获不少,支持下

网友:
有示波器确实要省事很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机器?

网友:
这个示波器不会用哦  可怜啊

网友:
用示波器修起来 确实不错

网友:
一般对比这4个应该都能确定问题吧

网友:
楼主不仅技术高超,示波器也用的如火纯青,就是不知道爱护它!

网友B:
搞那么麻烦 直接把大电容全换一遍保证好。你换南桥时肯定把大电容受热了。说不定你换北桥也会好嘞

网友:
示波器基本没用过,示波器维修的利器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呀    我一直在学习示波器 修本呢

网友:
万一是南桥得到条件不正常……

网友:
看那NEC老子就不爽,见一个拆一个,见两个拆一双。

网友:
好帖子,提供了好思路

网友C:
讲心里话,这个故障确实比较难搞!示波器出手还是事半功倍!如果是不定时断电或意外断电的概率很低的情况就更难搞了,没办法用示波器去捕捉异常时信号

网友:
一般当logo什么的 都知道要换南桥  但都不知道为什么换原因在哪 看了这帖子有点头绪了

网友:
不拆原电容也行

网友:
受益匪浅,双通道设置麻烦吗?除了双探头,还需要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搞那么麻烦 直接把大电容全换一遍保证好。你换南桥时肯定把大电容受热了。说不定你换北桥也会好嘞

不是所有大电容的机子换电容都能好的,机子修多了你自然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心里话,这个故障确实比较难搞!示波器出手还是事半功倍!如果是不定时断电或意外断电的概率很低的情况就 ...

没错。假如是偶尔会掉电的,或者不定时掉电的就比较难搞了。需要在出了问题的时候才能测出故障。

网友:
好帖子~~~没有示波器就查不了那么对条件了~~最多换换大电容~~加焊个芯片~~最后在换换桥呵呵~~

网友:
这个值得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拆原电容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那旧电容只是没有电解液了滤波不行,又没短路

网友:
楼主高明,我也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每次看楼主的修机贴子都分析的很到位,炉火纯青啊,手法很高

网友:
示波器测这种掉电还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
这个不是都是大电容吗

网友:
lz很牛B的样子!!!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把以前的桥重植一边试试,可能是虚焊了呢

网友:
土豆大师你的贴子看起来就是舒服,还请你多多发贴,我们小白好学习呀。。

网友:
拆原电容也可以

网友:
维修思路清,

网友:
厉害啊,经验相当丰富

网友:
真佩服楼主的修机方法   学习了

网友:
波波大发牛逼啊    我到现在也不会用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所有大电容的机子换电容都能好的,机子修多了你自然懂得

你做维修多少年了?

网友:
楼主好牛币   我就不会用示波器  哎     无奈了

网友:
有示波器不会调双通道

网友:
看来有些不是通病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流弊啊

网友:
楼主分析是一套一套的哦。呵呵

网友:
卡LOGO的什么问题,外设都没上

网友:
我一般都把大电容去掉

网友:
楼主的波波是安逸哦。 历害。

网友:
搞了半天哥们我以为你找到故障点,结果你也是蒙的

网友:
看来要好好学习示波器了

网友:
土豆的帖子真牛B

网友:
很好的帖子 ,  学习了

网友:
原来是抓波高手,抓到桥坏喽!!

网友:
对啊,看了楼主的帖子觉得修掉电好容易啊。

网友:
桥主板机子比较认真,基本功也很扎实,赞一个!

网友:
这个电容一换就OK,都是它的故障

网友:
楼主技术好,看来也得弄个示波器玩玩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牛啊

网友:
高手在哪里高就

网友:
本来我已经对这个维修失望了,觉得这个维修没有前途了,心里充满了悲哀.但是看了你的这个帖子,又让我对维修产生了希望.是你让我的心里重新燃起希望之火,是你让我的心死灰复燃,是你拯救了我一颗拨凉拨凉的心!本来我决定不会在迅维回任何帖子了,但是看了你的帖子,我告诉自己这个帖子是一定要回的!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好贴啊!

网友:
不会试波器!!!

网友:
技术高超 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先把原来的电容拆掉,再装4个330的,
再掉电一般是滚动条之前找南桥 ,滚动条之后找北桥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杠杠的,真是让我茅塞顿开啊,以前人别的地方学的,学的模拟的示波器,只会测有没有过CPU,内存,显卡,像掉电就要看运气了,昨天有个进水的,十分钟掉电,南桥发烫,加焊南桥后发烫好了,但还是掉电,后来检测是CPU核心供电的供电电阻进水阻值变大了,更换后OK

网友F:
如果一款机器测的SLP_S3#对比RSMRST#,两个是同时掉的? 应该查哪了?

网友:
掉电确实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可谓是花了时间,这么好的帖子。收了~这句话说得好

网友:
沙发必须抢,难得看到你发帖子,以此鼓励一下!

网友:
好厉害啊,思路太清楚了,刚接触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哎,楼主每帖都是精华,羡慕啊
这个HBM坏的好像非常少

网友:
我一看到LOGO掉电就想到了大电容 果然

网友:
原来这种对比的方法修掉电真的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一款机器测的SLP_S3#对比RSMRST#,两个是同时掉的? 应该查哪了?

rsmrst,南桥在rsmrst不正常时候才会掉slp3一般来说都是这两个信号不可能同时掉

网友:
很精彩必须加分

网友:
南桥导致掉电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经典之作!

网友:
看来我修DELL掉电的也是南桥问题了,换个试试好了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经验  赞一下

网友:
说实话一修的技术不咋滴  没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下次多发点维修经验 让我学习一下  赞一个

网友:
楼主是怎么办到的,太厉害了,怎么用示波器双通道测掉电,如何设置?

网友:
技术很给力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个东芝掉电  拔掉cmos电池好了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出神入化啊,哎,老板有示波器都没人会用

网友:
长知识了! 如果我要是遇见这种卡LOGO的现象我首先会考虑做南桥

网友:
羡慕技术这么调啊!

网友:
南桥 BIOS也都会引起

网友:
楼主真的是很用心啊

网友:
看来以后波波也要成为必备品。

网友:
会使用示波器,修起来确实事半功倍

网友:
很好还有图纸,'波波

网友:
学习了,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高手啊!

网友:
这机器送钱的啊

网友:
思路 分析的 很好 赞一个

网友:
你说掉SLP 掉,你是和那个信号对比的?为啥说SLP 先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rsmrst,南桥在rsmrst不正常时候才会掉slp3一般来说都是这两个信号不可能同时掉

可是我用示波器抓了的 ,是同时掉的 ,所以说这点才令人奇怪,机器是戴尔N4030,已经碰到3台不定时掉电的问题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羡慕

网友:
学习下使用示波器

网友:
我经常在说 大家好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呀

网友:
会波波 掌握一些小技巧 这貌似也不难 呵呵

网友:
大电容我都是直接拆了,再换四个上去

网友:
来自: 贵州贵阳
楼主技术好哦。要是我的话肯定吧那个大电容干掉

网友:
楼主只发经典贴

网友:
波波还不会用

网友:
思路清晰 向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
确实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加焊电容后没解决问题吗

网友:
兄弟 示波器 用得不错 我这都没示波器 烦

网友:
这个个检测也只是一般的经验技巧,显卡也会过LOGO 掉电的,

网友:
我也有台跟你一样的波波,就是不会用啊。

网友:
我的不行啊

网友:
这问题太老了,,还发吗

网友:
一修哥并电容有点创意,我一般直接干掉大电容以免影响效果。
请问楼主:用示波器检测CPU供电是否平稳,测的对像是电容吗?示波器要如何调?

网友:
LOGO掉电 我还以为是开机logo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可以了,那旧电容只是没有电解液了滤波不行,又没短路
不一定是全部,最好还是折了……遇到 过两台不折那个大电容,用个10来分钟就掉电……折了就好了。

网友:
没思路 换个桥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好啊

网友:
看过你的好多帖子,都好经典的。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 收藏先

网友:
楼主摸南桥温度高吗

网友:
好经验 ,先收了

网友:
lz思路清晰!基本功扎实!讲解的很周到!很适合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
技术真牛 学习了

网友:
很经典呀不错呀

网友:
是不是如有在slp_s3之前掉电的电压,就说明是那个电压的问题?

网友:
有思路有神器还是好如果是我我就会死肯EC大电容

网友:
反正掉电的机子是难找故障学习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
波波不错  方便多了  直观

网友:
我一般 看见这种大电容 先换了再说吧

网友:
BIOS装反了,是不是哦,哎我自己都搞过好几回,,

网友:
这样出神入化的境界我何时能到达,我想要是把时讯搞懂了机子就能会修一大半了

网友:
加焊下也可能会好

网友:
问件事情,Y470的 N卡,开始不出CPU供电,换了个桥后,电压出来了,SMBUS也有了,但是没有集显供电,而且最重要的是电流直线上升,不插CPU跟内存,电流都在1.0了。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四个330U的就行吧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表示看不懂。

网友:
学习,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
听你师傅说你比他厉害多了 呵呵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还整个1,2,3,有波波看着直观

网友:
示波器对比掉电确实好,进来学习了

网友:
有示波器修起掉电的机器就是方便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一目了然。。

网友:
出现疑难故障换桥来排除,做同行的不好开价,你也不能百分百确定是南桥,玩意换了南桥还这样,你搞不定甚至毛病扩大化,那到最后就很难交差了,所以这种疑难故障就说修不好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