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的笔记本主板i3的cpu可以用吗?

楼主(2015-01-06):
今天修好一开块二代i5的主板,正好自己用的笔记本主板是二代i3的,想把修好的主板放到用着的笔记本上,大神帮分析下,我的i3可以在这主板上用吗?  说明下主板是客户不要放这里的,自己闲着没事拿出来修修。

网友:
呵呵,楼主真幽默,好吧,这样说吧,同代是肯定没问题的,如果不是同代那么就慎重

网友:
当然可以   平台一样就能代用

网友:
针脚一样的吗?  还是别乱试  小心点

网友:
cpu同代肯定可以,就是主板平台相同,这样升级CPU你应该听说过啊

网友:
主板都能修好!竟然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诺诺的问他一句   是你修的吗?

网友:
同代CPU大多数是可以的,但是也有例外 。

网友:
如果都是二代可以用

网友:
看看是几代的U啊

网友:
这要看主板支不支持你的I3了!同是二代的应该可以!

网友:
应该是没用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平台一样肯定可以换了,不过有的要刷bios

网友:
LZ同一代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不太了解这个

网友:
可以使用

网友:
首先针脚要兼容。

网友:
怎么区分一代 二代,我是刚刚学习的,就着这个平台问一下

网友:
当然可以用,全部二代都可以通用

网友:
可以用啊,同平台的不是i3的,如B820都能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