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i5 小修

楼主(2015-01-06):
从讯维回来已经一个月了 现在都没几台机器玩 郁闷啊
言归正传今天上午一个客户拿来个 acer 4750 直接给他报价200,然后叫他等电话就让他走了
走了以后我就想啊 大电容的机器啊 爽啊。没过10秒我就很郁闷了 不是大电容的故障现象啊

拆机吧

拆开一看我XX 二修的 以前就动过大电容了 焊得真TM难看 拿掉CPU打值 擦0039不应该啊
迅速把他焊上的330电容去掉 打值400左右 这下正常了 找了6个330焊上

自己感觉还蛮漂亮的  呵呵
我满怀希望的按下了开机键  0.038 我勒个擦 咋还是这样呢  测量电压吧
除了3 5V和PL4601有电其他都没电 想了一下 开机有反应应该SLP都出来了吧 各电感值都正常
难道是转换电路 想到就做

哈哈 找到了 3D3V_S0没电压 G级14V上下D级3.3V
问题终于找到了 应该是这个管挂了 随便拆了个N管换上

换上后电流 发啦发啦的往上串啊 接上屏 亮了 嘿嘿
维修到此结束!
写得不咋的 望大神勿喷 再求点分

网友A:
I5的机器都开始有问题了吗???楼主修的那部分是给CPU供电还是干嘛的??

网友B:
楼主都不问下故障是什么样的 就直接报价的吗 风险好大的吧

网友C:
不错值得学习 终于看你发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5的机器都开始有问题了吗???楼主修的那部分是给CPU供电还是干嘛的??

是3.3V转换电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值得学习 终于看你发帖

小强强 你很久也没发了吧 最近2天修一台都不错了 闲得蛋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不问下故障是什么样的 就直接报价的吗 风险好大的吧

客户又不懂 他就说不开机 因为知道是大电容机器 差点搞死 哎以后要自己检测下再报价了 谢谢提醒

网友E:
要是报了价,却难修不了会怎么处理 的?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是报了价,却难修不了会怎么处理 的?

凉拌吧
可能这个机子一修造成的那个问题
要不 一修的时候就只是那个mos管有问题
而都按通病来修
一般来说故障点就一个 有故障了机子就摆那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凉拌吧
可能这个机子一修造成的那个问题
要不 一修的时候就只是那个mos管有问题

就是想问一下报了价,修不好退机就行了,对不?早两天来一只不敢接下来弄(真心想接过来搞一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强强 你很久也没发了吧 最近2天修一台都不错了 闲得蛋疼啊

那里都一样啊  我想法 问题墨水不够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想问一下报了价,修不好退机就行了,对不?早两天来一只不敢接下来弄(真心想接过来搞一搞)

要么不想耗费时间就退  要么看自己的情况 也许都有眉目了 就说缺件
没多少问题的哦
弄技术的不动手怎么办
况且 大多数的问题 就是各单元电路的工作电压 开启信号哦
要是铁货实际谁都麻烦的
没多少怕的哦

网友:
看完了才知道此机是触发掉电故障呀!楼主应写清楚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想问一下报了价,修不好退机就行了,对不?早两天来一只不敢接下来弄(真心想接过来搞一搞)

搞修理交际重要
我都是业余弄下
有次有个单位叫我帮忙修他们的电脑
十几台
我都是稳了三天才说修好 就怕说是当天晚上加班 一晚上修好的
不大好说那个.....你懂的
结果对方还是觉得快了 认为是什么线松了 断了的  实际不是的 这些又不是作坊出来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里都一样啊  我想法 问题墨水不够啊

不是吧 叫你家老魏帮你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么不想耗费时间就退  要么看自己的情况 也许都有眉目了 就说缺件
没多少问题的哦
弄技术的不动手怎么 ...

是啊 基本不管什么原因不修退了就是

网友:
你的思路是SLP都出来,查MOS管呗?

网友G:
第一个图片和最后图片,一样的吧

网友H:
原来是3.3V转换电压没出引起的掉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原来是3.3V转换电压没出引起的掉电啊!

不掉电的 哥 你看仔细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个图片和最后图片,一样的吧

我也不知道 后面我没上图的 不知道咋搞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掉电的 哥 你看仔细咯

那是什么故障,你没讲清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那是什么故障,你没讲清楚啊!

3.3V的转换管坏 你没仔细看吧

网友:
不错,笔记本的

网友I:
楼主的机器现象 是开机 灯亮起 电流只0.01-0.02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机器现象 是开机 灯亮起 电流只0.01-0.02 吧

恩 0.038  没短路 打值正常 所以才怀疑转换电路的

网友J:
修机太快了 不好  对于客户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机太快了 不好  对于客户来说

都还没给他呢 谁都知道太快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机太快了 不好  对于客户来说

一般来说修的太快不好,但有些客户认为你修的太慢了是应为技术不好。修的太快是机器的问题小。反正客户不是很急的话拖个2  3天狠容易

网友:
  不错  楼主分析的很简单啊

网友:
我只能说你应该感谢一休哥    给你送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不问下故障是什么样的 就直接报价的吗 风险好大的吧

我这也是直接报的,因为芯片的价格自己心里都已经有个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3.3V转换电路啊

我还没得修管有控制不过电的,多数是击穿

网友K:
其实这款机器的大电容不怎么爱坏的

网友L:
不开机,电源问题,跟掉电没关系了,大电容不用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该维修就是要新信息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多多浏览 也就好处的 哪怕我写得不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开机,电源问题,跟掉电没关系了,大电容不用考虑了

是啊 问题是我报了价才知道不是他的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其实这款机器的大电容不怎么爱坏的

大电容 的只要是掉电 我都先干他 没有依据的干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容 的只要是掉电 我都先干他 没有依据的干他

我接到的时候上家 已经动他了 只是没焊好而已

网友N:
理论挺扎实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N:
理论挺扎实加油!!

羞愧啊  这太根本没什么理论的

网友:
slp出来了  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转换管出了问题啊

网友:
转换电路   该查一查是的

网友O:
看你们修机子就是一种享受  每天学不少东西

网友:
有图有真相。。写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你们修机子就是一种享受  每天学不少东西

我也在看别人的学习呢 学到点就拿来卖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3V的转换管坏 你没仔细看吧

自始至终你都没说是什么故障现象,是3.3V转换电压没出引起的掉电这是根据你的维修过程推断的!

网友P:
不知道为什么会直接去查这里, 但还是羡慕中

网友Q:
这是二修说!,,,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是二修说!,,,

对 二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知道为什么会直接去查这里, 但还是羡慕中

因为触发了 但是没短路 电流上不去 肯定是那的电流没出来导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3.3V转换电路啊

少是少啊  但是不代表没有啊  就像电阻很多都是坏了变大  但我也有遇到过变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不错200大到手,按道理来说还是很辛苦的路。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