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啊,刷了BIOS就不触发

楼主(2015-01-06):
华硕K42N卡logo,换CPU直接不亮,加焊南桥依然卡LOGO,只能刷bios了,在论坛上下载了bios,刷上竟然不触发了,又换了个刷上还是不行,最后把原来的刷上还是不触发,绝对没有掉件,待机正常,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原来的也刷上也不触发 是不是BIOS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A:
如果不掉件,BIOS芯片也没有话的话,那么只能说明楼主今天点背,修机不顺的时候我当天都会尽量少修,一个月总有那么一、两天,哈哈

网友:
碰到LID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BIOS芯片有没电压呀

网友:
有没有搞断线?   在重新找个BIOS芯片烧录下  在不开机  那就玩笑开大了    查条件修吧

网友:
可能是静电把板烧了

网友:
刷BIOS不是万能的!你刷过了这么多的BIOS程序都无果,应该考虑其它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  放弃了  有时候就是郁闷

网友:
看看是不是LID有问题,量量EC工作条件

网友:
仔细观察BIOS芯片周围,是否有元件移动,连锡

网友:
卡LOGO刷BIOS?晕,应先杳外设啊。

网友:
查查EC供电条件吧

网友:
从头再来。一步步的修

网友:
华硕的机器很诡异的,我上次也遇到一次,刷了也是触发不了,换回来也不行了

网友:
这么背 刷备份的也不行?

网友:
南桥虚焊,把南桥焊下来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掉件,BIOS芯片也没有话的话,那么只能说明楼主今天点背,修机不顺的时候我当天都会尽量少修,一个月 ...

同意这种说法,华硕的机子多见这种现象,时得时不得

网友:
没碰到那么神奇的事情

网友:
换个BIOSS试试呗

网友:
我今天也刷了,但愿不要坏啊。

网友:
在换个BIOS试试

网友:
哼哼,差条件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绝对掉东西或者碰到啥了

网友:
确认下 动本是不是一样

网友:
那就当是不触发来修下,看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
我想说的是 楼主会不会,您身上强劲有力的静电一下子把板子给挂了 貌似

网友:
补充一点 楼主有示波器尝试测下BIOS的1 5 7脚有没有波形!

网友:
你好背啊 建议休息下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