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Y17W不充电 充电保护管短接方法

楼主(2015-01-06):
收到一台VIVO Y17W 手机,故障是不充电,应该是充电保护管的问题,短接后OK。

图1 是我自己画的短接方式

网友:
楼主这飞线手工不错啊

网友:
我问下:你怎么知道是这样连的

网友:
这个充电IC里面本来就是几个小的开关管组合而成的,所以直接连接起来就等于不用开关了。直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