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WD500G蓝盘C5黄了怎么办

楼主(2015-01-06):
我的 WD500G蓝盘C5黄了,有时电脑会自动重启。用HD扫描了没有坏块;我用WinDlg来查看,C5好像又是正常的,然后快速测试和正常测试最后都显示“失败”,是不是我的硬盘要挂了? 请问大神们,我该怎么办啊?

补充内容 (2015-1-7 16:13):
我用HD慢扫扫描出2个坏道,请大神们看看5楼,不吝赐教。

网友:
有两个坏道,MHDD擦一遍就好。

网友:
erase         具体要百度  一下说不清

网友:
修一下吧,小心数据丢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兄弟们帮忙,我用HD慢扫扫描出两个坏道,听说用HDD Regenerator修复不损坏数据,而用MHDD会损坏数据,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大家指点;另外看坏道所处的位置,不知道是不是C盘(系统盘)?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Opera/9.80 (Windows NT 6.1; Opera Now!) Presto/2.12.388 Version/12.16  (zh-cn)

网友A:
HD测试结果准确吗?我一般用MHDD

网友:
mhdd 好像就可以的把

网友:
用MHDD准确点,要保留数据的话,最好不要修坏道。

网友:
多谢版主指点!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Opera/9.80 (Windows NT 6.1; Opera Now!) Presto/2.12.388 Version/12.16  (zh-cn)

网友B:
    我们老大说了这些软件不好用 建议还是用MHDD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测试结果准确吗?我一般用MHDD

    MHDD应该会更准确一些。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Opera/9.80 (Windows NT 6.1; Opera Now!) Presto/2.12.388 Version/12.16  (zh-c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老大说了这些软件不好用 建议还是用MHDD

      那我就用MHDD吧。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Opera/9.80 (Windows NT 6.1; Opera Now!) Presto/2.12.388 Version/12.16  (zh-cn)

网友:
        erase一下,擦不掉分区屏蔽掉,硬盘照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