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系统U盘?

楼主(2015-01-06):
怎么把系统考到U盘上

网友:
百度大白菜,啥都有

网友:
我用的U大师,还行,都是一键制作,点一下就好,很简单

网友A:
推荐用大白菜,别忘了去掉推广软件和主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大白菜,别忘了去掉推广软件和主页。

怎样才能彻底的去掉推广软件和主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样才能彻底的去掉推广软件和主页?

5.0版本去推广的密码是winbaicai.com,在个性化设置里面可以去掉右下角的勾。。。

网友:
一般都用大白菜

网友(2015-03-24):
引用 网友A:
5.0版本去推广的密码是winbaicai.com,在个性化设置里面可以去掉右下角的勾。。。

原来是这样,
谢谢,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