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VD 点不亮 维修

楼主(2015-01-06):
客户送修机器 说有点进水 且在别处修过没好。拆机检查进水并不厉害,客户在旁边看着 问多大会修好,MY GOD !修电路是拧螺丝?愿意修留下电话走人,否则机器和人一起走!客户选择了前者。清理后测量只有U那里的电压没出,挂不挂U都是电流0.28上下,看论坛有说刷BIOS的,先找了个刷上自动上电,肯定不行 ,再找个和原来的一样,看来这个路走不通了,放大镜伺候,找到了断线,飞线OK。
没有图纸 懒的去研究信号了。

Togehter -2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放大镜找断线  绝对一找一个准  看点位 是不是那个PG信号 桥没收到 导致桥没有发出PROPWRGD这个信号给CPU   CPU没有发出SVID导致的没U供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放大镜找断线  绝对一找一个准  看点位 是不是那个PG信号 桥没收到 导致桥没有发出PR ...

看来你对信号研究的很好 我却是盲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对信号研究的很好 我却是盲修

你又谦虚了   你盲修的话 怎么去查这个PG呢  不要调戏我好不好

网友:
想知道 楼主用的什么放大镜 啊

网友:
可以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放大镜购给力的

网友:
只能说明楼主高人啊!

网友:
楼主的放大镜那买 很给力啊

网友:
求购放大镜

网友:
放大镜给力

网友:
其实用这个飞线看上去觉得很不安全,不知道会不会导线,虽然是漆包线

网友:
今天也收了同样的本子, 明天拆开看看, 是不是这里的故障

网友:
要是没有放大镜怎么办

网友:
功力很功大。修的真快!

网友:
楼主有这机子的点位图啊

网友:
既然是进水就应该先查板子,就省去刷BI0S了

网友:
楼主厉害,一下就找到了问题所在

网友:
我还没开始看  就修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