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待机一段时间用电源键无法唤醒

楼主(2015-01-06):
iPhone5待机一段时间后用电源键无法唤醒,用Home键可以唤醒,唤醒后休眠在短时间内用电源键可唤醒,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很可能是机器设置方面的问题。

网友:
先刷机后再试试看

网友A:
重启或者刷机,百分百搞定,搞不定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或者刷机,百分百搞定,搞不定来找我

刷过机了,也还原过了,也重启过了,不行,已经返回去了

网友:
返厂了,看样子是板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