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有人能帮我看看这个显示器的故障么

楼主(2015-01-06):
M200O1-L05 用的通用驱动板点的 这种现象会是屏的主控芯片(CM2713A)坏了么?

屏线什么的都换过了。会是接口坏了?

补充内容 (2015-1-7 10:05):
我用原驱动板和通用驱动板都这样。看来得订个CM2713A换上试试

补充内容 (2015-1-7 15:45):
更换CM2713A后 图像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
好像缺信号。看看接口。

网友:
屏或屏线有问题吧。先换屏线和VGA线试了不行,屏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程序不对也会是这样,,,,,,,,

网友:
高手啊 大神啊

视而不见。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感觉问题不是太大!先屏线,供电看看吧。

网友:
能亮就是好的   问题不大吧

网友:
主控图像处理芯片和它的程序都有可能

网友:
一般是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或程序都可能,,,,,,,,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不对吧

网友:
屏线接口换一个

网友:
屏或者屏线接口有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好像是屏供电不足

网友:
看来TCON芯片很容易损坏。

网友:
屏线不行就这个德行,如果更换屏线无果,通用驱动板排除下,

网友:
驱动板也可以点别的屏试一下,如果正常显示,就可能是屏或屏接口的问题,打一下Lvds接口的电压和对地阻值,看哪一组差别大

网友:
图像处理芯片可能大吧,但是最好先刷程序

网友:
呵呵 我怎么看着像没装显卡驱动 或者显卡驱动是16色一样啊 不好意思 我太菜了 莫见笑

网友:
重新刷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