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cer 4740g不上电

楼主(2015-01-06):
插电源按开机键无反应,量测到pwr_sw电压异常为17.69v,更换EC后显现依旧,求图,求指点???

网友:
补充:待机电流只有0.009,无3 5v,EC晶振无电

网友:
没3  5V不去搞怎么不换个待机供电IC。看看3   5V对低组织正常不

网友:
更换 IC  看 MOS管G有无控制电压

网友(2015-03-19):
此板已修复,谢谢关注

网友(2015-12-22):
楼主 修好了是什么问题啊 分享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