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5942G 蓝屏问题。

楼主(2015-01-06):
求助。哪位前辈知道这个笔记本为什么总是蓝屏。硬盘是西数的,。有间断性“疙瘩”的音。

网友:
蓝屏白字吗?蓝屏代码多少?

网友:
扫下硬盘。换条内存试下。在不行就主板问题了。实在不行换个CPU试下

网友:
电脑型号        宏碁 Aspire 5942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专业版 64位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5 M 460 @ 2.53GHz 双核笔记本处理器
主板        宏碁 Aspire 5942 ( 英特尔 HM55 芯片组 )
内存        4 GB ( 金士顿 DDR3 1333MHz / 三星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西数 WDC WD5000BEVT-22A0RT0 ( 500 GB / 5400 转/分 )
显卡        ATI Mobility Radeon HD 5650  ( 1 GB / 宏碁 )
显示器        中华映管(台湾) CPT14BF ( 15.3 英寸 )【【【这个原先的坏了,后换的】】】
光驱        索尼-NEC Optiarc DVD RW AD-7580S DVD刻录机
声卡        瑞昱 ALC670 高保真音频
网卡        博通 BCM57780 NetLink Gigabit Ethernet / 宏碁

小弟我怀疑是硬盘的问题。c1值都到7万多了。。。。

网友:
        【【硬盘】】
产品        西数 WDC WD5000BEVT-22A0RT0 (蓝盘)
大小        500 GB
转速        5400 转/分
缓存        8 MB
硬盘已使用        共 2257 次,累计 7008 小时
固件        01.01A01
接口        SATA II
数据传输率        300 MB/秒
特征        S.M.A.R.T,  APM,  48-bit LBA,  NCQ

网友A:
Windows 10 的系统却只有 4 GB的内存,而且还是两根不同品牌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dows 10 的系统却只有 4 GB的内存,而且还是两根不同品牌 的。

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因为之前单根原带的内存也不行。无论系统版本是哪个。都不行。都会蓝屏。这是刚装的win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因为之前单根原带的内存也不行。无论系统版本是哪个。都不行。都会蓝屏。这是刚装的wi ...

我是说内存可能不兼容而且有点小了!蓝屏有代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内存可能不兼容而且有点小了!蓝屏有代码呀?

= =发布帖子后没蓝屏了,目前还正常。之前一直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