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教关于小米1S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5-01-06):
本人是个新手,有台小米1s的
手机
就是不能开机,拆开检测待机电流很大2A左右,测在线电阻正常。请教师傅指点一下哪里的问题。会不会是电源8058模块坏呀?
手机

网友:
估计是短路了 电容引起的 烧鸡试一下 看看哪里发热 修过一个 是喇叭拍线接口旁边的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
有没有师傅在呀?

网友:
待机电流2A左右,肯定有短路的了,排除短路吧。

网友:
我的也是不开机,喇叭拍线接口旁边的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