琢磨研究了半天也没研究出数字万用表测量MOS管得好坏?

楼主(2015-01-06):
根据书上说得先放点(三只管脚短接),然后两两测量管脚,得出三组数据,其中两组为1,另外一组为300-800欧之间得电阻,即为正常,怎么我测了从主板上拆下来得好几个MOS管,要不全为1,要不又出现0欧姆的情况,怎么惠子事情呢,是不是全部坏了,请大侠客指教一二,

网友:
我估计你把三极管也拆下来测饿吧

网友:
G极放电后有0欧的,肯定坏

网友:
建议楼主在论坛里搜一下MOS的测量方法一大堆,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我觉得你首先应该弄明白三极管与MOS管的区分方法

网友A:
万用表档 打错了吧
“另外一组为300-800欧之间得电阻”这个是二极体值 不是欧

网友B:
MOS管放电后,用二极管档测,黑表笔接MOS管中间脚(D极),红表笔测右边的脚(S极),数值应该在500左右!
然后黑表笔不动,用红表笔去碰左边的脚(G极),再回去测右边的脚,数值有的会变成1,有的数值会变小,一会儿又变回500左右!这样的MOS基本上都是好的!

网友:
——有点无语,看来你学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有时候自学的时候需要有人指点一下,就很容易想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放电后,用二极管档测,黑表笔接MOS管中间脚(D极),红表笔测右边的脚(S极),数值应该在500左右!
...

谢谢了,也搜到了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档 打错了吧
“另外一组为300-800欧之间得电阻”这个是二极体值 不是欧

学习了,我还以为是电阻呢

网友:
一般有一次测量结果是500,其他都是很大,接近无穷大,这才是好的mos管。

网友:
MOS管都不会测量,你要好好学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