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网卡不能上网

楼主(2015-01-06):
我是新手,手上有一片只有CPU,没有南北桥的板子,双网口,有一个网口上不了网,插网线开机时可以上网,拔出来再插回去就不能上网了,网络图标显示打叉(本地连接显示 没有插入网线),禁用后不能启用,只能在设备管理里面再次禁用再启用就可以上网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个原来是做服务器的吧?!

网友:
是BIOS有问题吗?

网友A:
水晶头或网卡坏了吗?

网友:
更换过BIOS,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晶头或网卡坏了吗?

网口和网卡都换过了,就差CPU没换了

网友:
先软件  后硬件  BIOS还原试试

网友B:
  用其他硬盘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其他硬盘做个系统试试?

WIN7 WIN8 都试过了,万能网卡驱动也试过了

网友C:
mac 芯片坏了吗

网友:
刚修到这块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ac 芯片坏了吗

也有这个怀疑
可以在进入系统的时候看下mac地址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吧 应该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这个怀疑
可以在进入系统的时候看下mac地址

有MAC地址啊,可是再次插网线的时候就好像没插网线一样,信号灯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