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高压板on/off没有5v,想要要高压板独立工作咋办好

楼主(2015-01-06):
显示器高压板on/off没有5v,想要要高压板独立工作咋办好
显示器

网友: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点灯管,干嘛要独立呢??

网友:
那你就给它个5V,它不就独立工作了吗

网友:
把电源板的5V输出接根线给它,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有的高压板是3点几触发的!接上5V就算好使了也是一直亮,还是说说什么故障大家帮你研究研究!

网友:
直接给高压板ON开关供电呀。

网友:
加个5v或3.3v都可以

网友:
5V那边并个20K的电阻到开启那边。。这样相对比较稳定灬

网友:
把屏供电 通过 一个 1k的电阻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