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HTC ONE X 按开机键160毫安不开机

楼主(2015-01-07):
HTC ONE X 按开机键160毫安不开机,求各路大侠帮我解决一下,!!
不开机

网友:
1、强拉PWR后测量电源IC的各路供电是否已出?
2、32.768khz和射频26M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power 有短路吧
1.8V CPU供电看看
用万用表先在结点或电容上戳 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