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0L 触发到0.014掉电

楼主(2015-01-07):
裸板0.014掉电,公共点19V正常,无3V,5V,再次加电还可以触发,测各大电感无短路.应该可能是哪问题,
这3V,5V是侍机就有,还是触发后产生

网友:
掉电无非就是少电压,查下这方面

网友:
最起码你要知道过了保护隔离没有。不能说没有3v5v,就停着不查了吧。过保护隔离,就查为啥没待机。没过就查保护隔离。

网友:
无3 5V 就修3 5V啊 如果芯片没主供电 就修保隔  一步一步走啊

网友:
没待机,查查待机供电芯片

网友:
银牌 ? 35V是待机就有还是触发了再出?  按开关看下少什么电压 太快看不到电压用示波器

网友:
估计有个开信号没发出来

网友:
根据电源时序一个一个的查,看那些信号为触发,有时触发和不触发对比些电压,哪个出问题,一个一个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