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P L170液显屏跳跃

楼主(2015-01-07):
HP L170液晶显示器,刚开机时,正常。(图1)
几分钟后,下面出白色直线。(图2)
再过几分钟后,全屏跳跃。(图3)
请帮忙,是哪里出了故障?

网友:
先换其他驱动板电源板确定屏好坏!

网友:
把屏插子处理一下试试!不行的话补焊屏电路的主芯片和升压芯片试试!还不行就得换升压芯片试试了!

网友A:
楼主,你得先说说你动了什么啊?你不说怎么给你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得先说说你动了什么啊?你不说怎么给你指点

打开外盖,电源板、驱动板都没有什么电容爆浆之类。

网友A:
有没有拔插过屏线,要是没动过屏线,先不要动,先拆开,一直用等啥时候出现问题了,你先动动屏线,看行不行,要是好了,就是屏线脏了,擦擦,一定要故障还原!要不然到最后好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好了,自己心里也有个底,最烦的就是机器拆开了,他自己好了!!!!

网友:
屏坏了。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拔插过屏线,要是没动过屏线,先不要动,先拆开,一直用等啥时候出现问题了,你先动动屏线,看行不行 ...

有重插过屏线.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鉴定完毕

网友:
屏线 屏幕都有可能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不行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这还不简单先改个驱动板试试喽

网友:
改过通用板,不行就是屏了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