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8声报警不显,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5-01-07):
今天早晨刚上班,就接到一台DELL M5010的机器,客户描述的现象是报警8声没有显示,告诉客户应该是显卡或北桥的问题,先让客户留下,于是折机检查发现,机器没有修过,先用风枪加焊一下北桥,故障依旧,又加焊了一下显卡还是一样,因为外接显示正常,没有冲动的动桥和显卡,在论谈里搜索了一下,发现8声报警是认不到屏,心想会不是屏线的问题,因为手里有根屏线,于是找了一张14寸的屏换上我的屏线,接上居然亮了,这下好办了,只有两种可能,不是屏就是屏线有问题,先拆开屏换上我屏线,开机点亮了,心想这下好办了,换上屏线就好了,突然想到,会不会是他的屏线接触不好呢,于是把他原来的屏线多插拔了几下,上电居然也亮了,原来真的是屏线接触不好,最好安装好在系统下测试两个小时没有问题。自己的一个小经验希望对维修到此机器的新手有所帮助。

网友:
这种情况 还真是少见 一般 7 8 声报警的 不是桥就是显卡

网友:
接触不良的老遇到  捡到宝了

网友:
8声是检测不到显示屏

网友:
接触不良的有,我没遇到,遇到的桥坏的,屏破坏都有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 楼主细心

网友:
有些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和北桥干掉一般都好哦了,还没有修过其他故障

网友:
戴尔官方说明  八神为显示屏故障  七省为桥或显卡

网友:
运气真好啊亲 我怎么碰不到啊

网友:
dell的机器m n系列的很多检测不到屏或屏线会报警,我有遇到过。

网友:
8声检测不到屏 所以接触不良引起的也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就动显卡了。。。

网友:
AMD 7声多北桥
8声多在显示这一块 自然包括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