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显示器 5V,12V不稳定 完美屠杀!

楼主(2015-01-07):
       最近生意淡季,没事干。突然来了两个显示器 说等到要。闲话就不多说 直接进入完美的屠杀吧!
       首先拿到显示器 先通电试试 大概确定下鼓掌 有助于我们快速找到故障点。
       接上电源测试显示器不通电。要么保险烧了 要么后级短路 要么开关管坏了。甚至 后级不稳定也会不通电。拆开一看 MD 当真是后级不稳定。5V只有3.几V 12V只有7.几V。
       现在我教大家如何快速找到问题。上图给大家看看 。1:先把 5V 12V的滤波电容换掉 有些没鼓包但是已经损坏了。换了以后 故障依旧。接下来就要靠多年的维修经验啦。
       2:断开给高压板的供电, 我所指的这个电杆就是给高压板供电的。直接去掉 故障依旧。别慌。慢慢来。别着急。进入第三步。
       3:现在就要查反馈,光耦这块了。 。我所指的就是光耦。当然光耦就是反馈给前级的。这里损坏也会造成后级。换一个 涛声依旧。 修到这里 好多人都绝望了吧、别,杀手锏来啦
       4:把前级 50V22uf这个电容换掉。 。换上。鼓掌解决啦。
       这个电容 在联想有款19V的显示器中也经常出问题。一般引起后级不稳定的 大多数都是电容鼓包了。高压板短路或者损坏。遇到不稳定的最好按照我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查。别乱修。有时候连你自己修过那里都不知道啦。
       谢谢大家。绝对有用的  加点分吧  那里不对 希望大家提出意见。谢谢
       加分不会扣自己的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显示器板子一般修得比较少

都很好修啊。你们一般都换么

网友B:
我想问下楼主,这个启动电容要是换了还没好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楼主,这个启动电容要是换了还没好怎么修?

换通用模块试试了。

网友B:
换通用模块也不一定好,我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通用模块也不一定好,我遇到过

我知道啊。这样都不好 那就慢慢查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啊。这样都不好 那就慢慢查了啊

反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反馈

网友D:
这个前级50V22UF的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芯片 供电电容

网友:
对显示器电源没有怎么研究

网友:
电感不能拆,断开电感后面的线路

网友:
果然有点杀手锏的味道,学习了,下次碰到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沉着冷静,井井有条

网友E:
只加两分,没在电路图标出这个电容在哪里,或者说明它的作用也行,是PWM芯片的VCC滤波电容?

网友:
有用的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容可不能取下不要  否则后面十二v的电容可能会爆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加两分,没在电路图标出这个电容在哪里,或者说明它的作用也行,是PWM芯片的VCC滤波电容?

给前级主芯片做启动用的 电压不够 后级就不稳定

网友:
不错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讲解的不错啊,继续,我加分

谢谢加分。以后有好的 继续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反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反馈

告诉你一个原因,别人我都不说的,从变压器第三脚出来连接小电容的二级管,容易挂,而且是软击穿

网友:
不稳定很多都与电容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原因,别人我都不说的,从变压器第三脚出来连接小电容的二级管,容易挂,而且是软击穿

是的。有一款三星电源板 有一个小二极管也容易挂

网友:
解决黑屏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前级50V22UF的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PWM IC 的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都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一款三星电源板 有一个小二极管也容易挂

不光是三星偶,所有系列的电源板都有可能

网友:
断高压供电,不能断电感的

网友:
电源IC的供电脚滤波电容呗!开关电源中最易坏的电容。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我有学了一招啊!!!

网友:
高手在人间。。LZ赞你

网友:
看完了!!就限流电阻修死一堆人!!

网友:
无心细查,楼主真乃大神啊

网友:
我都有几个电压不稳定的没有修好了,明天去试下

网友:
思路正确!

网友:
换个板子 也不值多少钱了

网友:
要判断故障原因在初级还是在次级,关键一点就是测量光耦的1、2脚是否有1V以上电压。再就是测量芯片供电就是那个小电容上面的电压,如有波动说明启动电压不足或反馈整流二极管有问题,如果电压很低基本就是芯片坏了,更换时先不要安装开关管,测量芯片供电脚电压在十几伏左右摆动、激励输出脚有零点几伏摆动基本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