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 短路

楼主(2015-01-07):
朋友的联想G410  板号:LA-9641P  拿来的时候是 充电器接口 插到USB接口里 是这种的插头
把USB接口损坏了,不开机 要么无待机电流 要么0.2几的电流。
拆机没发现有明显的烧坏痕迹。打值也没发现异常。先试着按不过保护隔离修吧,

要过保护隔离,PQ301 PQ302 G极要为相对低电平。经查都是19v。要想G极为低,ACOFF必须为低,此时刚插上适配器,ACOFF不存在,所以不用管它。PACIN必须为高,控制PQ307B导通,P2才能经过电阻分压,才能导通PQ301 、PQ302。
追查PACIN来源到了此处。

测量BQ24737VDD电压 6V

ACPRN电压也是6V, PQ308应该是截止的,PACIN是BQ24737VDD经过PR310、PR312分压来的 应为3.3V 实测为0V, 低电平的PACIN不能导通PQ307B,也就不能产生公共点。
我把PQ308拆除后,公共点产生了,但是有短路。电流为0.8A ,我想请教各位,接下来我还需要怎么查短路,还有为什么我不拆除PQ308,公共点出不来?

网友A:
PQ308拆除后,公共端产生 但是有短路,是因为ACPRN控制信号失去了作用,即这里PACIN信号也会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所以就会造成适配器供电不能关闭,而电池供电不能转换使用,就会造成机器插电短路,不拆除PQ308,这个N沟道MOS管就会一直导通拉低BQ24737VDD经过PR310、PR312分压来的 3.3V电压,所以造成公共点电压不出来,这里建议查下ACPRN信号来源解决故障。

网友:
那个地方短路。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308拆除后,公共端产生 但是有短路,是因为ACPRN控制信号失去了作用,即这里PACIN信号也会一直处于高电平 ...

谢谢 回复 A CPRN就是充电芯片BQ24737的ACOK脚产生的,当ACDET高于2.6V时,ACOK为低电平。

网友:
这种好修。

网友:
挨个B+的供电点拆除电感后,拆到PL702电感,也就是1.05vsp产生电路的时候,公共点不短路了。

测量上管DS击穿短路,下管G极对地值为0,拆掉上下管和芯片后,上管损坏,下管正常。手头没有TPS51219的芯片换,等着定货回来看看,结果再另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回复 A CPRN就是充电芯片BQ24737的ACOK脚产生的,当ACDET高于2.6V时,ACOK为低电平。

那可以查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0.8 你摸一摸哪发烫

网友:
短路的话,你就得先修短路在修公共点。
烧鸡方法把短路的问题搞出来。

网友:
没把南桥烧了就算不错了

网友:
其实拆掉也可以,没关系的

网友:
现在 把拆下的PQ308焊回去了,公共点也出来了,待机电流0.025A,等着定的51219到货后,装上试试,有什么结果再说了。

网友:
短路不是最好找的啊

网友:
短路是最好找的啊!!!

网友C:
那就是它短路把他去掉   和上管去掉 看下短路吗   或者把芯片和上管同时上上去   把电感拆掉然后看下还短路吗
这样都可以把故障点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它短路把他去掉   和上管去掉 看下短路吗   或者把芯片和上管同时上上去   把电感拆掉然后看下还短路 ...

上管和51219都去掉了 不短路了 现在供电点也出来了 待机电流0.025

网友:
短路烧鸡大法

网友D:
本子够新的 还没修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子够新的 还没修到呢

朋友自己弄坏的 如果不是人为的 还在保呢

网友:
测出哪里短路 烧机大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