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KB3926QF D2能和KB926QF D2代换吗

楼主(2015-01-07):
有台HP 机子不触发。3.3, 5V电压都有。不知是不是它坏,同行看见有好多换出来,坏的机会大

网友:
如果楼主型号没找错的话  肯定不能换  型号差远啦

网友:
哦,谢了,不触发,南桥没电压。是IO出电压去桥吗

网友:
应该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没有换过 目测不能!

实测没有办法和芯片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今天午按了一个网上一个家电的朋友看了居然是BIOS坏了,刷了BIOS不行,后来装上电池就不管了,现在再打开,居然打开了,害我买了同行是KB936换上,原来真是BIOS坏了,下载 的BIOS是个程序装上,C盘在文件是有个1.024M的文件是FD改成BIN才能写BIOS,如果用原来的要用原机进WINDOWS写,HP也真太年B了吧

网友:
不能代换的!

网友:
现在是要双击电源开机才能开机,不知是不是109脱了出来,但又好像是空脚的呀

网友:
楼主型号写的对吗?3.3, 5V电压都有不触发。RSMRST#高电平吗?

网友:
这是自带程序的EC吗

网友:
两个型号错了吧

网友:
可以  试过

网友:
是BIOS坏了,写好BIOS前一脚是0.02V,写后是0.16V,96脚RSMRST是触发了才出电压,127脚LTD是插上电源就有,查到快关排线也有问题隐约断线,不是3.3开机线

网友:
写错127脚是mxlid

网友:
写错95是RSMRST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型号不对都

网友:
一群袋子,都不看后面的贴的,都说修好了

网友:
找到PDF 查下引脚定义看一样不

网友:
这两个型号是可以代换的,我试过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