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E848i触摸键维修技术

楼主(2015-01-07):
更换改善后前壳,资材代码不变,区分方法如下改善后:红框内为雷雕喷涂,改善前:红框内为金属光泽喷涂
1.将下列图中红框内螺丝分别取下,注意用圆头锥子将后壳上卡口分别撬开,然后打开后壳

2.取下上滑上的螺丝,注意不要损坏排线接口

将镜面适当加热后,用吸盘取下镜面如下图

4.取下前壳上的螺丝,并小心将前壳取下

5.将触摸键排线上的绿色保护胶带撕下,如图1将触摸键排线的接口卡扣打开如图2

6.将SPK FPCB卡扣打开,拔出FPCB,从顶端将SPK翘起,将SPKFPCB和LCD分离- 注意不要损坏FPCB,取下SPK,将残留双面TAPE去除,重新粘贴。

7. 将CAMERA FPCB卡扣打开,拔出FPCB,从顶端将SPK翘起,将CAMERAFPCB和LCD分离,注意不要损坏FPCB,取下CAMERA,将残留双面TAPE去除,重新粘贴,注意确认CAMERA保护膜不要掉落。

8.用拨片将LCD PCB翘开,将LCD从前壳上取下,注意不要损坏排线,翘起角度不能太大,小于40度,避免损伤

9. 将CONNECTOR卡扣打开,取下MAIN FPCB,确认不要损坏FPCB和CONNECTOR,将MAIN FPCB上黑色双面TAPE去除,不要残留痕迹

10.更换改善后的前壳,然后组装方向键和镜面

11.安装好镜面后需要严压,是镜面和前壳严合。组装LCD,装好camera FPCB,

组装好扬声器和马达模块

14.组装主板FPCB,注意下图中事项

15. 如图粘贴柔性电路板(FPCB)卡扣固定胶带,对齐基准线,粘贴胶袋后注意用手按压,不要跷起

组装滑道,并安装螺丝,注意不同部位螺丝的长度。

17.组装主板,注意排线接口扣严,检查侧键是否安装到位

18.最后安装好后壳,安装所有螺丝和封口

网友:
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精神可嘉,但这资料也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