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z32cp当LOGO求救。

楼主(2015-01-07):
如题,一台sony vgn-sz32cp,开机当LOGO,裸板只接开关,故障依旧,更换GBM南桥未解决。刷BIOS不解决。在线求解。
刷BIOS

网友:
发的位置不对吗,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拆外设啊 网卡 声卡等

网友:
测USB对地阻值,拆掉声卡,网卡,

网友:
我再补充一下,主板上面没有USB,声卡,网卡等。

网友:
就没有给指点一下的大神了吗?急等!

网友:
最后搞不定了,客户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