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型号同规格WD10EDAS 换板问题

楼主(2015-01-07):
生产日期相同 只差DCM码第二位不同 可直接换板 不刷rom 或固件 救回 ?内存放资料不要了? 坏的那颗先前没注意到 刷错固件把板子刷死 电机不转 1640-002的板子
资料

网友:
尚无编程器 有空再买 另外有通刷可下吗? WD10EADS-00P8B0

网友:
原故障盘 固件区已格 rom也刷死

网友:
我可以这样救吗? 先把另一颗好盘备份rom 及固件 然后用好板装上后若可识别写入固件 然后

网友:
把坏板上的rom 用编程器 写入装回救回?

网友:
就算满足了那些条件,一般也要换BIOS芯片。

网友:
用以为固件已格结果板子上去后直接识别 所以就跑了带p表低格 跑ㄧ跑看似无动静 就点了下识别硬盘 结果出现 形式都不对 SN#XYZ 的情况那要怎么救 原好板是不是又被玩坏了?? 那是rom刷ㄧ刷就好了吗

网友:
来吧,我帮你刷回去。

网友:
WD10EARS,正在使用中。。。 09年跟两个同事一起买了三块。,另外两个都挂了。。 看到你的帖子,似乎又在提醒我备份数据

网友:
换板子不是版号一样 然后倒腾个BIOS不就行了 还有什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