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MCP68/61 AM2主板开机检测卡显示不过内存,测电压均正常

楼主(2015-01-07):
今天闲着无聊把一块不过内存的主板拿出来重新修一下,之前有下载刷过BIOS不行,今天不死心就把一块同型号的正常的板子的BIOS拆过来,上机加电正常了,看来百度下的东西不好啊!现在两块板都好了,激动啊,第一次独立修板成功,哈哈!

网友:
BIOS导致的不过内存?

网友:
BIOS还是各品牌官网的才可靠。

网友:
..............你到哪里下的BIOS,,下之前没看那些评论吗??

网友:
百度上的BIOS肯定不行的,下载还是到官方或基地

网友:
版号,型号对上了吗?驱动之家和官网不会去吗?

网友:
你确定你测过内存插槽时钟185,186脚,系统管理总线119.120脚,总线数据238脚,及数据脚供电在排阻旁边测,,,,,,你确定这些都正常

网友:
有复位不过CPU直接刷BIOS,不过内存 测内存数据,都跳到内存去刷BIOS刷好 少见

网友:
看看休息一下子

网友:
好板子的BIOS都拆掉了,怎么修好的?还有好的BIOS?

网友:
bios造成不过内存挺少见的

网友:
看着标题就猜着BIOS,果然猜中了,哈哈。 再简单的维修修好就非常满足的,加油!

网友:
刷了几次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