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CPU供电思路

楼主(2015-01-07):
GA-73PVM主板CPU有四相供电,其中有一组MOS管击穿由于没有合适的MOS管换,心想四相供电能否改成三相,在网上也看到了有这样的说法,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改,大神们有没有过成功的案例也给支支招

网友:
直接取掉坏的那一组,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问题问得好!!MOS管找不到旧的吗???把你击穿的那组供电的上下管都拆了就行了!!

网友:
坏掉的那组MOS管拆除就行了吗?

网友:
直接把坏的那组取掉就好了

网友:
直接拆掉不就行了?你还想怎么改啊

网友:
直接拆了就行,只是恐有隐患。

网友:
拆除一相就是三相了

网友:
拆掉一相估计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最好是找个管子换上,比较稳定。

网友:
坛子里搜一下,这种问题太多了。负责任的说不要直接取,如果PWM的PDF里有说明改装方法的才稳妥。

网友:
现在的电路设计,好像取掉一组供电是不行的。

网友A:
要去掉一组不用,不是靠别人怎么说的,是要自己去查芯片的定义的,听从徐老师讲的有些芯片是不能够取消的,另两种就是把不用的WPM脚接高电压或接地  。你们以为要取消就能取消呀,不是这个样子的。直接拆除和击穿有什么区别,每相都有多个检测脚能不保护吗?不要跟我说遇见过有一相不正常的主板能正常的主板。说俗了,都故障的原因是各异的,不能按定律去想象。

网友:
如果所用CPU电流不是很大,可以拆除,否则就要修好

网友:
有些取掉可以有些就不行,不是想当然的。

网友:
直接拆掉那组,结果不出CPU供电

网友:
换个等值的MOS管不难,主要是想尝试着四相改三相看能否行得通

网友:
改电路PDF资料有些看不太懂请大神们指教,DQ07损坏要怎么改

网友B:
最好不改成三相的!若非要改成三相的,简单的方法就是摘除该相的上、下MOS管了。

网友C:
饼哥说过,四相改三相只能去掉最后一相,需要把最后一相的电源管理芯片的pwm输出置高电位,或者低电位,悬空肯定不行。要是找不到pdf就置高电位试试。其实输出mos管不是很好找吗?不一定要型号一样,耐压和电流够的n沟道就可以。

网友D:
我晕,除了1楼正解其他的我只想说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说过,四相改三相只能去掉最后一相,需要把最后一相的电源管理芯片的pwm输出置高电位,或者低电位,悬 ...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代换过一个管子,耐压值可能不些小,开机就报废了

补充内容 (2015-1-11 21:18):
请教下怎么区分第一相和最后一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改成三相的!若非要改成三相的,简单的方法就是摘除该相的上、下MOS管了。

拆掉了不出CPU电压

网友:
CPU供电部分要小心,不然会害死U

网友:
不尝试永远不知道这条路是否行得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去掉一组不用,不是靠别人怎么说的,是要自己去查芯片的定义的,听从徐老师讲的有些芯片是不能够取消的, ...

谢谢,这个方法可以试试同时学点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晕,除了1楼正解其他的我只想说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

是呀,思路很重要,没有思路和方法一切白搭

网友:
剩下三相不知道运行稳定不?

网友:
早期的主板有很多都是二相供电呢,改为三相供电应该稳定吧,试后才知道,不是说实践出真理吗

网友E:
thanks for sharing and learning experince

网友:
引用 网友E:
thanks for sharing and learning experince

共学习  同进步

网友F:
我就好奇 究竟是什么管子? 没有合适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好奇 究竟是什么管子? 没有合适的换?

只是手上没有元件,主要是想试试改掉一相供电看能否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