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板子,大神们求助!

楼主(2015-01-07):
今天来了块ECS IC780M-A2(AMD芯片组)主板,开机不跑码,查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然后只要短接下“复位排针”就能跑码点亮!但每次开机都是这样,那位大神遇到过的?会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加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查一下RTC电路条件。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pg信号返回到桥的时间变长所致

网友:
做桥啊 这个问题多半是桥

网友B:
单桥吗???桥的可能很大!!

网友:
直接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桥吗???桥的可能很大!!

AM3双桥的。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还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待机和触发电路查了吗

网友:
这个现象遇到过,做桥好了

网友:
查RTC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多半是桥

网友:
干桥好了没LZ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板子已经修好了,是北桥虚焊了,加焊下就好了,有相同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借鉴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RTC电路条件。

有只大问题想请教,I3 I5    I7   都发展到几代了,每一系列CPU的每代针脚它们的针脚数都发生了怎么的变化?  还有哪些AMD的CPU  AM2/3 FM1/2它们有任何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