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不开机 amd双桥的

楼主(2015-01-07):
acer 4520  不开机 amd双桥的 多开几次可以开机 放冷了不能开机 要预热一样的 ,不开机时候开机几秒自动关机 ,电流在1.0左右的,开始以为显卡,就bga了一下,好了 安进去之后开机还一样故障,晕,重新值了球显卡,还是一样 。以为显卡坏, 重新买了新显卡。还一样 。没有办法了,测了电压基本上正常因为本人是自己学的。理论不行,

网友:
放第二天就不能开机了 现在找到问题了 今天无意看了下coms 1.6v电池 更换了电池好像正常了

网友:
宏基的机子就有这毛病

网友A:
捡漏了 - -  发财了

网友:
AMD的机子BIOS没电是会出现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
这机子就是BIOS程序易坏,通病。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了

网友:
这个你把电池装上3V的,AMD双桥一般是北桥问题,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漏了 - -  发财了

看清楚 楼主是发的求助贴!

网友:
不是原件不稳定吗?

网友:
从现象来看是北桥问题  线路图从北桥开始维修

网友:
bios刷下  还有就是桥排除下

网友:
发什么财呀 显卡 重新按了几次了 ,现在问题解决了 是coms 电池问题 电池电压低 影响了bios可能

网友:
走了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