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21 独显6050A2327701-MB-A02 电流0.8左右不过内存

楼主(2015-01-07):
hp321 独显6050A2327701-MB-A02 电流0.8左右不过内存,修过很多台了,直接加焊南桥ok,这应该是个通病。。。
通病

网友:
没见过,一般都是加焊北桥把

网友:
SMB信号没读吧!

网友:
HP不是显卡就是北桥

网友:
到底是北桥还是南桥哦楼主

网友:
是南桥,我有一台机器就是不过内存换的南桥好了,是南桥没有发出SMB总线

网友(2015-02-06):
我碰到一台 跑吗40 来回跑 搞下南桥看看先

网友:
没见过,AMD的吗。。。

网友:
而且是AMD单桥的吗?

网友:
加焊北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