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不开机 不上电

楼主(2015-01-07):
昨天修了一笔记本 联想的 G470  插上电 待机正常 按开关从0.01 跳到0.02  换io不行  刷了双bios也不行 换了个南桥好了  谢谢

网友:
觉得楼主这贴也点搞笑  不过修好就好

网友:
就是叙述的有点简单,最终搞好了就行。

网友:
要是更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经验级维修,修好就好

网友:
楼主我昨天修了一笔记本 联想的  插上电 待机正常 按开关从0.01 跳到0.02  换io不行  刷了双bios也不行 换了个北桥好了  谢谢

网友:
锋哥 这个南桥其实就是北桥,两个桥集成在一个里面的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把为维修思路说一下,为什么还南桥

网友B:
这个是纯经验维修,没得学记住他这个结果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纯经验维修,没得学记住他这个结果就好

我只是没写过程而已  过程也很复杂的

网友:
楼主 我感觉你是出来打酱油的

网友:
全是换哦!测下要不了多少时间的

网友:
蓝是什么型号哦.

网友:
楼主  要是换桥还没好呢

网友:
好纠结的经验    不过大家可以记住电流 0.01 触发上到0.02   南桥 可以做个参考   具体还要自己随机应变

网友:
如果是PCH桥,说它南桥,北桥也罢,没必要争议,楼主修一台很开心,就发给大家,思路怎么修没写,下次要详细点,就算是简单故障,不必受别人嘲讽,只要写思路,怎么去找的过程,把写出来,对任何人哪怕是高手,对论坛都有好处的

网友:
樓主這種是在瞎猜呀..

网友(2015-02-06):
联想 G470 待机0.01 开机触发0.10不显示   没有CPU电压  供电芯片换了一样   主板没有短路 果断换KB930QF 上电0.45  CPU电压出来OK 接屏显示清屏而且变颜色 果断换HM65 上机OK

网友:
要是写出为什么就好了,可以学习下

网友C:
这电脑原来是这样修的

网友D:
楼主:如果您 分析一下,直接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干脆俐落 @@“

网友:
可以想像得到楼主修机 发贴一样的速度 果断明了

网友:
这个是维修的经验最后的结果,至于维修的思路最好还是描述出来就完美了!

网友:
恩,写得没那么详细,既然能修好就行,可能是那种只会修,不会写的高手。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
还不行接着换?都换个遍?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个也是0.01触发0.02就没了 加焊了晶振好了 过两天又拿回来还是一样的故障  现在换了晶振又好了  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 返修

网友:
没看到测量到具体信号啊

网友E:
蒙的吧   没过程  不好

网友F:
厉害,是经验呢 还是有测过程呢还是直接换的呢

网友:
你这灌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您 分析一下,直接换南桥就好了。

我只是不愿打字  过程也很曲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是经验呢 还是有测过程呢还是直接换的呢

一步步 查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蒙的吧   没过程  不好

你蒙个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脑原来是这样修的

见笑了  我只是没写出过程

网友:
是不是没有发出slp3

网友:
都是换的啊,有点带运气的成分呢,这样维修有点吃力吧!

网友:
这么多人喷  下次不写了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
又有个灌水的

网友:
同学们不要灌水 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把为维修思路说一下,为什么还南桥

因为有个信号没从南桥发出呗

网友:
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为有个信号没从南桥发出呗

什么信号?

网友:
这机器南桥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