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6条DDR2的检测维修慨况

楼主(2015-01-07):
       被检修条都为DDR2的,有1G  2G的,有金帮的,金士顿的,DNA的和杂牌。故障情况:单独上板都不过内存,SPD都是好的。测试主板是杂牌,AM2 C61。测试项:时钟信号电压,阻值;3.3V  1.8V电压,阻值;RST测颗粒。测试结果---参图。
      从测试结果分析:3.3V供电没变化。重点是1.1V,1.8V,有变化。但没有短路的情况。从阻抗来看变化不是很明显。从裸板(取掉颗粒的)来看3.3V,与芯片没多大关系,而1.1V,1.8V都与芯片有密切关系。从RST的定位来看不是很准确。
         维修方法:根据RST的定位,用热风枪加焊颗粒。
          加焊的操作:将内存条夹在小台虎嵌上,将测温探头放在要加焊芯片的边缘,用风枪300度,2档风旋转吹芯片。测温表:有铅板不能超过210度,无铅板不能超过235度。用尖摄动芯片,芯片有动感为准。停加热,自然冷后上板。
        看裸板取下颗粒的现壮,虚焊点明显有尘灰复盖。没有掉点。没粘锡。都是在高倍镜下看。
   小结:没有短路,主板能认的内存,坏件基本是芯片。加焊的成功率只有50/100。还有待研究。

网友A:
DDR2的维修还有价值吗?

网友:
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B:
高手。RST能检测DDR3吗

网友C:
这些都是给新手看看,练习维修用的吧,DDR4内存都上市了

网友D:
300C确定能加焊,之前我350都纹丝不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2的维修还有价值吗?

我们穷地方2G的可出140。使用亮占50/100,2--3比。

网友:
维修过的人,还是晓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RST能检测DDR3吗

可以的,用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0C确定能加焊,之前我350都纹丝不动啊……

别人说300度不动,我相信,你说300不动我不信。无铅227度的熔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给新手看看,练习维修用的吧,DDR4内存都上市了

如你是老手,就不要进了。浪费你找钱的时间。

网友:
只要修好就有价值,我也修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你是老手,就不要进了。浪费你找钱的时间。

修一般的都没问题,修内存我不专业,很少搞内存

网友:
我手里有好多2代的条子,没时间弄它。

网友F:
二代没价值了 三代4G可以搞搞

网友:
这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二代没价值了 三代4G可以搞搞

是维修人,说这话实在有失公许,维修的就是修的科技发展的使用产品,如果我们维修人跑去修研究还没出品的东西,那就叫人不自量。

网友:
修这个能收几个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维修人,说这话实在有失公许,维修的就是修的科技发展的使用产品,如果我们维修人跑去修研究还没出品的 ...

DDR3 4G还没研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