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C11T,板号DAOHK6MB6GO。MBX-268 REV:G

楼主(2015-01-07):
SONY SVE141C11T,板号DAOHK6MB6GO。MBX-268 REV:G   AMD独立显卡  触发掉电  进不了BIOS   进系统白屏闪一下就青屏  都是BIOS问题  刷了三次才搞定  终 于找到能用的了

网友:
这机子BIOS坏的多,BIOS坏了直接待机0.015这样,不掉下来,正常是会掉下来,3 5V没有的,出发才有

网友(2015-02-10):
我的主板是插上内存就悼电  不擦内存就不悼电是不是BIOS 问题 我下一个试试  谢谢楼主

网友(2015-03-14):
1.1跟1.3跳来跳去的刷一下

网友A:
我这里有台机器是不触发,有3V5V了   刷下看看行不

网友(2015-04-27):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台机器是不触发,有3V5V了   刷下看看行不

我也接到一台也是不触发,有3V5V,开关键没有电,3V5V没出来时开关键有电可触发,不知老大写BIOS好了没

网友:
刚接了台客户拿来装系统的 强制关机不开机了 有待机 开关没电压

网友:
我这台和你的现象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白屏重启  断电   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谢谢  开始刷了个能亮  但是装显卡驱动白屏  刷这个好了  多谢

网友:
我的机子待机高了,

网友:
3 5V都出来了啊,这机子应该是触发才出来吗

网友:
我刷了还是掉电啊,还自动加电掉电

网友:
进系统就掉电啊

网友(2015-05-30):
我这台和你的现象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2015-07-18):
刷楼主的BIOS已经OK。故障现象:不触发,侧开机脚电压有1V或者不到1V的电压,有3V5V。刷BIOS后解决。开机脚电压正常。不按开机开关的时候没有3V5V。虽然修好了。但是说实话实在是想不通,BIOS有问题会影响开机脚电压?

网友B:
正在修此板,现象好奇葩,刚插上电有0.005的待机(此时测电感有3v、5v),但5秒后掉到0.000(3v、5v没有了),按开机键还能触发,触发后电流跑到0.015不动了,已刷了楼主的BIOS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修此板,现象好奇葩,刚插上电有0.005的待机(此时测电感有3v、5v),但5秒后掉到0.000(3v、5v没有了 ...

修好了哈,加焊南桥搞定

网友:
不认硬盘有关系吗亲

网友(2015-09-07):
还是不行嗯    我都下载了8个左右了  网上买了个  都不行哦  就一个能亮 但是进系统识别不到硬盘啊!!!!!!!!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