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解决小米1s送话故障

楼主(2015-01-07):
小米1s送话无音时,或送话声音一直都小时,换下端的方送话器,或查下端送话器至主板连接卡子之间是否断线,都正常时,拆下主板连接卡子右上边的小玻璃块,如图连线,

AB这两根线必连,百分之99ok。若还不行,加焊cpu及电源ok。2.当前2秒送话正常,之后声音变小且沙哑断续,换上端的方送话器,必须换上个好的,只拆下不行,装时可连线,以防烧坏送话器,百分之80ok,若还不行,拆下上端送话器紧挨的小玻璃块和主板连接卡子《通向下端小板的》右上边的小玻璃块,如图连线

百分之99ok,若还不行,加焊cpu及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