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修米1进水屏暗或不亮

楼主(2015-01-07):
小米1进水屏灯暗,灯不亮,如图:红圈内,那个反光的的黑玻璃就是12脚的灯控,图片蓝色的这个小东西直接用焊锡短接,故障排除,背光亮了,这个应该类似于保险丝,电流大容易烧坏。
建议:在不确定灯控坏的情况下,先短接。无作用在换灯控。可以省去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这个一般进水遇到比较多

网友:
进水的修起来麻烦

网友:
楼主分析够周到,下手够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