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cd-1702杂牌显示器

楼主(2015-01-07):
lcd-1702杂牌显示器 驱动板是一体的 电压正常 不开机 怎么回事啊 求大神
不开机

网友:
各供电正常吗?如果供电没问题,刷下程序吧。

网友:
程序估计是找不到 还是换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既然是杂牌,那不如换个通用板,只是保存原来的供电和高压,,

网友:
看看网上有这个程序没有,没有只能换通用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