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IPHONE4s 换大电源IC

楼主(2015-01-07):
iphone4S待机大电流  大电源IC发烫厉害  想买个IC来换  但是没焊过   请教如何去胶 等焊接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网上看下教程

网友A:
查一下 电源IC 的电容 或电感  也会引起电源发热的,拆胶 200度 拆胶  350 翘IC  不要着急

网友:
焊得多了自然就顺手了,每个人都要走这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 电源IC 的电容 或电感  也会引起电源发热的,拆胶 200度 拆胶  350 翘IC  不要着急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 电源IC 的电容 或电感  也会引起电源发热的,拆胶 200度 拆胶  350 翘IC  不要着急

电感怎么测法?

网友:
有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