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板号LA-991

楼主(2015-01-07):
联想G505A4板载CPU集成南北桥,开机电流0.45已有复位,不显示,应该不是BIOS的事,看到论坛有高手解决,求方法,非常感谢,大家交流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
没有人回复吗?必须要修桥吗?到底要怎么修?复位已经出来了,就是不跑码,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还没有修到这种机子,帮楼主顶一下,这机子是刚过保么?

网友:
貌似你修好了啊,咋解决的啊

网友:
修好了,加焊板载A4 gpu 搞定的

网友B:
在修一块b475e的机,板载cpu,桥都重植了,BIOS也刷了,还没好呢

网友C:
cpu 是amd 一般是北桥问题多。

网友:
修好了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修到这种机子,帮楼主顶一下,这机子是刚过保么?

我修的时候还没有过保修,但是客户把联想的贴弄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修一块b475e的机,板载cpu,桥都重植了,BIOS也刷了,还没好呢

可以加焊CPU试一下,但是要保证时序已经走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是amd 一般是北桥问题多。

说的没错,他是CPU和桥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
都集成在一起直接加焊看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焊CPU试一下,但是要保证时序已经走完

额cpu也重植过了,电流到0.7几,不知道往哪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焊CPU试一下,但是要保证时序已经走完

那就很麻烦了 ,这个机器目前没有修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就很麻烦了 ,这个机器目前没有修到过

哎,已经放弃了,今天返给客户了,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已经放弃了,今天返给客户了,无语

是啊,太难修就不值当了,不如修修其他的,当然能让客户换主板也行,赚到钱就行啊!

网友(2015-02-12):
本人也有一台 故障一样 在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