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61E 打不出USB接口的数据对地阻值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07):
V890C+可以量得出来  难道自动挡的表不能量吗

网友A:
是你的表笔接反了吧?正极接地的 你看下是不是把负极接地了蜂鸣档就好了 这样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表笔接反了吧?正极接地的 你看下是不是把负极接地了蜂鸣档就好了 这样是测不出来的

正反我都试过啊 是过几块板子

网友:
表有毛病吧

网友:
修板子最好不买自动量程的表,你看看行里有用你那种表的吗

网友:
自动量程的表也有选择的,你看看是不是二极体的档位,通常这个档位是和通断档一起的,但是通断档并不能测量阻值,要按一下SELECT键选择二极体档才行,现在新版的VC890C+也是这样子按了,老版的就不用按。

网友:
表打在二极管档位,要不你的表有问题。

网友:
二极管档位,如果不行就是表坏掉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好用的就是要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反我都试过啊 是过几块板子

这不是吓我呢嘛  数据线直连桥的 打值都五百多的呀 怎么会。。。

网友B:
我用的蜂鸣档打的  我以为跟我的890C+一样  原来要用二极管档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蜂鸣档打的  我以为跟我的890C+一样  原来要用二极管档啊

你到现在才知道用二极管档打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到现在才知道用二极管档打阻值吗?

:'(:'(

网友:
二极管档打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