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70供电芯片无PG,

楼主(2015-01-07):
华擎870供电芯片无PG,供电芯片L6717,1脚PWROK为0。20V,CPU供电1。09V。35脚PWRGOOD为0V,请问是不是芯片坏了?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换个芯片式式就知到了…。

网友:
找个小点的电压接到pwok上 看看效果

网友:
可能是芯片坏了 也可能是后级短路 不过看情况应该芯片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电压出来了 PG出不来,大多是芯片问题,也不排除PG后级短路。

网友:
电压出来了 PG出不来,大多是芯片问题

网友:
首先你要测量6717的14脚看有无电压,如果没有就查TRQ4 的D级是否被导通到地,再查TRQ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