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开机外接显示,内接不显

楼主(2015-01-07):
Y480开机外接显示,内接不显,换过屏,没有屏线换。测试主板上的屏线接口,有以下有电压, 10,12,14,28,30.有3.3V      2,4有19V
1,6,8,24,,26,29没有3.3V电压,除了4,6脚,其余都是EC发出。4,6脚 是LCDVDD_CONN电压是PCH76三代桥发出控制信号产生的电压,但桥没有发出。
难道是桥坏了,28,30脚是读屏信号,有3.3V电压呀,也有可能是屏线坏了吧。还是其他问题呀,后续怎么查呀,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吧!内显24、26控制电压全无,查EC外围条件吧,重点就在EC方面。

网友:
屏线没有的话,自己动手转换一个,屏线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有示波器没?有的话就打下28PIN  30PIN 有没有波形咯

网友:
这种机器这么新,一般不会屏线坏吧,手头也有台机器,客户反映有时开机显示,有时开机不显,拿我这来测试显示正常,后来试着换下内存,不显了,看电流自检都过了,今天上午拿来测试开机外接正常,内接不显了,我估计可能是显卡有问题吧,等会来弄,有结果了告诉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