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个到,求助巨光850D电路图

楼主(2015-01-07):
买了台故障巨光850D热风枪,温度不可调,可控硅量了是好的,324换了故障不变,温度表显示一下就没了,显示的不是正常温度,不像维修过的,反复核对好像可控硅安装反了翻过来焊上还那样,维修遇到难题了,特求一份图纸谢谢!上图

网友:
无非就是温度显示部分,发热丝控制部分,泵控制部分

网友:
疑惑的是可控硅根本没动过,为什么光偶的输出接到可控硅的T1脚去了,G脚反而去了发热丝,机器原来肯定是正常工作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查不下去了

网友A:
就这么一块小板还要什么电路图呀?自己跑下线路就可以了,上哪去弄电路图呀!查发热芯反馈信号及温控部分。

网友:
都没有回答我上述的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一块小板还要什么电路图呀?自己跑下线路就可以了,上哪去弄电路图呀!查发热芯反馈信号及温控部分。

就是跑线路遇到问题了,为什么光偶输出连接到可控硅的T1极,可控硅的G极连接到发热丝,而且没有焊过的痕迹,原来是怎么用的,怎么没人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跑线路遇到问题了,为什么光偶输出连接到可控硅的T1极,可控硅的G极连接到发热丝,而且没有焊过的痕 ...

你可能是把可控硅的针脚弄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是把可控硅的针脚弄错了吧?

上面有图,君可以对照,型号是BTB04600SL,我已经焊下来测量了,管子是好的,这个问题我很困惑

网友:
大师聚集的网站,维修高手的社区,常用的维修工具,怎么就没人能给小白解释呢???

网友:
咋那么多系统提醒,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