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e 7420 一个内存槽掉电,一个内存槽有时亮,有时不亮

楼主(2015-01-07):
今天接到一台外地客户发过来的DELL I7420的笔记本,客户没有说什么故障,打开本一看还在待机状态,按电源键直接进系统了,就给客户打电话,客户说故障是下面一个内存槽插上内存就掉电,上面的内存槽插上内存有时亮的时候进系统没有问题,有时就不亮,我试了一下,下面的内存槽插上内存加电,3,4秒就掉电,上面的内存槽插上内存如果电流有跳变马上就亮了,用就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跳变,电流会停在1.3左右不动,拆机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各电感没有短路情况,客户每次亮机后都不敢关机,一关机就起不来,客户描述说这个现象是在更换了单条4G的内存后才出现的,但是换过内存条也一样,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该从哪些方面查起。

网友:
那就是两条内存槽都有问题了

先换块CPU看下

网友:
仔细检查内存插槽附近,看看是否有虚焊。

网友:
外观仔细检查内存槽是不是被客户插内存条时给弄坏了。

网友:
时亮是不亮 考虑下虚焊的可能

网友:
CPU换过,故障依旧,明天去了再仔细检查一下,内存槽周围,多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可以把内存插在不亮机的那个槽子  找找看看  能不能找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