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断开高压

楼主(2015-01-07):
刚看一帖子,说断开高压是拆电感,可是我一直是高压板那边的电容断开电容的供电,难道我一直错了?晕死了,大神说下怎么断的?求助

网友:
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要断开高压吸空变压器初级就行

网友A:
那不是一回事吗,不会活学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一回事吗,不会活学活用

一回事啊?那*脏话*作的是正确的咯?

网友B:
你说是小豪子的帖子吧……

网友C:
不管怎么断,只要不构成回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是小豪子的帖子吧……

没注意谁的,就是忽然发现自己都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怎么断,只要不构成回路就行了。

那我断的对吗?

网友:
不能断电感,从电感以后找,连接后面压板的跳线或者用刻刀直接刮开线路

网友:
拆除电感是断开高压供电吧

网友:
正常12V,15V直接过去的,有的是保险,直接断开就是了,这个还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电感应该是供电

网友:
这个要具体视线路实际情况来判断。

网友:
叼,拆场管就行了,拆场管跟控制芯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