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0565r

楼主(2015-01-07):
启动脚接100k电阻,是什么电阻都行吗?只要是100k的都行?还是必须要特殊的电阻?

网友:
你说的是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吗?应用金属膜的电阻。

网友:
找个费板拆个一样电路的100欧的就可以

网友:
阻值是100K的都行。

网友:
也就是只要求阻值?对类型没关系吗?

网友:
这个没有要求吧···平时我改7575的话都是搞个100K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