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G41D3,CPU两组管子没波形

楼主(2015-01-07):
没画圈的那组有波形,电源IC是好的,你们修是什么思路!我量了很久,

网友A:
你是如何确认电源IC是好的?测上、下MOS管的G极到IC的线路有没有断路了。

网友B:
主板现在可以跑码吗? 不能跑码是这样的哟

网友:
先修cpu电压

网友C: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桥的问题哦

网友D:
L6713A?没有波形 如果按照楼上说的 G级有断线的话都烧管子了  没有还是要查条件 再者就换一个芯片  这个芯片和L6703是能代用的

网友E:
查是否开路,否则芯片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确认电源IC是好的?测上、下MOS管的G极到IC的线路有没有断路了。

我有个asusG31的,二相有电,1相没电,G极到IC没有断,能跑完码,但二相的电感有些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L6713A?没有波形 如果按照楼上说的 G级有断线的话都烧管子了  没有还是要查条件 再者就换一个芯片  这个芯 ...

额,不是6713A,是1608PQ的,然后就是,没有断线!上午又量了一上午,还是没找到问题,快要找到桥那边 了,等下去换个管子看看!被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现在可以跑码吗? 不能跑码是这样的哟

跑d0的,一组有波形,所以有1.2的电压!

网友:
有1.2的电压,因为下面一组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桥的问题哦

谢谢,回头我去检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是否开路,否则芯片坏

没有开路,芯片48角pwmpwrgd电压是1.2V对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asusG31的,二相有电,1相没电,G极到IC没有断,能跑完码,但二相的电感有些烫

电感发烫应该不是主要原因,二相供电它的工作利用率高了就会烫,把那一相修起来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6713A?没有波形 如果按照楼上说的 G级有断线的话都烧管子了  没有还是要查条件 再者就换一个芯片  这个芯 ...

管子也换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确认电源IC是好的?测上、下MOS管的G极到IC的线路有没有断路了。

有一组管子有波形,CPU有1.2V的电压,然后就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有一组管子有波形,CPU有1.2V的电压,然后就这样!

这些条件不能判断电源IC完全正常!先换个看结果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感发烫应该不是主要原因,二相供电它的工作利用率高了就会烫,把那一相修起来应该就好了!

就是没修出来啊,是不是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B:
跑d0座子和bios坏的机会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d0座子和bios坏的机会多些

目前情况是两组没波形,明天试着换芯片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是没修出来啊,是不是控制芯片坏了。

就剩一组管子了,就好好检查那组电路了,其他原因不多了!再就看看南桥到芯片pwmpwrgd引角的几个三极管,我现在也正在找那个问题,正常的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条件不能判断电源IC完全正常!先换个看结果吧。

好!,明天试试看!

网友H:
我认为应该换电源管理芯片应该可以解决.换换试试坐等你成功的报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就剩一组管子了,就好好检查那组电路了,其他原因不多了!再就看看南桥到芯片pwmpwrgd引角的几个三极管, ...

芯片上面两边2个三极管,左三极管BST2有12V,而右三极管BST3和BST1没有电压,以为是右边那个三极管问题,换了个上去,直接把芯片给烧了。BST2、BST3和BST1电压不是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应该换电源管理芯片应该可以解决.换换试试坐等你成功的报到

呵呵,维修师付不相信我说的,坚持不换,目前板子还是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上面两边2个三极管,左三极管BST2有12V,而右三极管BST3和BST1没有电压,以为是右边那个三极管问题, ...

你这5V是管子的偏执电压,每个上管的偏执电压都是一样,如果其他的不一样就是有问题!